请问dsPIC33的10/12bitAD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5-18):
dsPIC33的10/12bitAD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说它内部带有两个AD,一个10位一个12位,但是共用那些端口,使用时可以把某个引脚配置为10或者12位的?

另外请问一下,他的10位AD不可以用于差分测量么?

网友A:
10/12bitAD

10位或12位,只能选其中之一使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

是每个输入管脚可以分别选择还是所有的管脚一起选择??
如果是所有的管脚一起,我可否用10位采集一轮,再用12位采集一轮

目前我的应用里有需要12位采集的传感器,也有需要10位高速采集的。
他的12位AD的精度大概如何?

网友B(2012-09-13):
精度可以根据是12位,然后用参考电压除以2的12次方就是精度。

网友A:
4楼的兄弟,你5年后回答是不是早了点

网友C:
是不是10路12位AD

网友C:
刚查了手册,dsPIC33的有两种AD,一种10位,一种12位,因为PIC33也有很多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