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我猜一下图中Q5 Q4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7-05-19):
今天拆了一个日本产的汽车上的配件,有很多SOT23-5的小芯片.
请各位高手帮我猜一下图中Q4或Q5是什么芯片?
使用的是PIC16F73单片机,Q4,Q5是SOT23-5封装的(上面有"G5"字样和很小两个字"25".作用好像是一个芯片驱动2个LED.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双三极管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楼主:
我觉得基极还应串有电阻的.不知有哪些型号?

网友B:
就是上三极管,我在小日本的电路里见过

楼主:
找了一下这个比较符合XN1214 松下的

网友C:
好象行不通

网友D:
肯定是小功率的那种三极管

网友E:
应该是双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