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的问题

楼主(2007-06-07):
我要用一款液晶,HDG12864L-4.
数据手册上看有一个A0引脚,
控制数据选择信号(control/data select signal)
请问高手,这个引脚控制和数据选择和高低电平
是怎么对应的?控制对应高电平还是数据对应高电平?
谢谢!

网友A:
使用LCM

  第一步你必须知道这块LCM上用的什么控制IC,然后找到它的葵花宝典修炼...

网友B: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大都是 AO = Low 时, 选中:  命令寄存器

楼主:
谢谢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