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上电延时72ms其间,其I/O口是什么状态?

楼主(2007-06-10):
我要用一根口线驱动电机.
光藕不能用过零检测,现在是一根口线检测交流电的过零点,然后立即驱动电机,所以驱动口线也不能加延时.
现在有上电后电机回随即动一下的现象.
这个72ms延时的作用是否是为了复位可靠?

网友A:
没什么好办法,我以前遇到这个问题

你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这个缺陷,要么再多加个继电器一类的东东,与控制信号串联,上电后等PIC的口线状态稳定了,开通继电器,这样控制信号就不受影响了

网友B:
去技术交流找高达100楼类似的讨论

   这段时间,你只能发挥你自己的能力了。

网友C:
一般情况根据输出加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解决这个冲击问题

网友D:
PIC上电延时72ms的确是为了可靠复位.

在复位期间,所有的IO口保持在复位状态,也就是高阻输入状态.
你这个缺陷,应该是上电是冲击电流所形成的干扰,要想办法避免.也有可能是程序初始化工作没有做好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