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 PICC18里面,怎么样绝对定位一段程序?

楼主(2007-06-25):
RT,想保留一段FLASH做可更改的TABLE,但是需要绝对定位这段TABLE,请问如果进行?
还有就是所有的程序缺省都链接在地址的后半段,如何提前?
谢谢。

网友A:
这还真要看看了

俺从没有在PICC里面这样用过。

在AVR中,IAR编译器下,这样是可以的:
__root __flash const uchar DATA[100]  @0xfff;

PICC俺需要抽空看看才能回复了,知道的兄弟不妨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