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发射与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7-07-02):
线路如下图,
PDF上说,如果接受到红外线,输出应该是0.
1:测量输出是近似于5V;
2:用手机摄像头观察,有红外线产生;
那么,为什么不能接受到信号哪?
1:是否因为载波频率不正确?
2:是否因为发射模块缺少三极管放大?
3:还是其他原因?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应该是你的载波频率有问题

红外发射管的载波频率是由接收管决定的,你得看接收管所需要的载波是多少,不同的接收管频率是不一样的,一般是38KHz,另外感觉你的电路也是有问题的,不能直接有单片机提供低电平,得由单片机控制一个三极管去提供低电平

网友B:
R1改为50Ω,由三极管驱动.

另对于红外接收模块来说,要另加载波38K

楼主:
现在可以检测到到红外了

刚开始是RB5端口一直输出38K的脉冲,测量红外接收器检测不到
红外信号;
后来让RB5每隔1S再输出1S的38K的脉冲,这样就能检测到红
外信号了。
现在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一直输出38K的脉冲的时候,红外接收器检测不到红
外信号?是不是功率的缘故?

网友C:
输出38K的脉冲

接受端解调掉38K载波后,余下什么知道吗?

网友D:
回:一直输出38K的脉冲的时候,红外接收器检测不到红

一体化红外接收器,就是这样设计的,加上被调制信号就行了.

网友B:
麻烦弄清楚红外通讯协议先?

灶没搭好就想煮饭?

网友E:
这俺不懂,学习中,各位多说些~!

网友A:
红外通信协议还没听说过

红外通信协议应该只是用在数据传输中吧,具体的还请7楼的高手多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