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真时程序一定是下载到mcu的rom里吗?

楼主(2007-07-04):
16b单片机,程序仿真调试阶段:
能不能自己选择程序哪些部分是下载到rom(比如lookup table),哪些内容放到ram里(比如指针变量)?

新手:)
谢谢

网友A:
不能

 请教:仿真时程序一定是下载到mcu的rom里吗?
未必哦,看你用什么工具了

楼主:
多谢答复

我的理解是:实际烧程序的时候,都是烧到mcu的rom上去的

那对于rom仿真器而言,模拟烧到rom上
对于cpu仿真器而言,难道也是?

谢谢

网友B:
请问你的ROM仿真和CPU仿真具体是什么呢?

是否指ICD2、ICE2000的区别?

楼主:
回yewuyi

也不一定特别指那两款仿真器
我想知道的也是这个普遍性问题:仿真和实际烧写的程序是如何分配memory的
3q

网友B:
没弄明白?

ICD2就是把程序DOWN下到你自己的MCU中,并在你的程序中由软件加入一段监控代码监视软件的程序,如何分配MEMORY,这应该问你自己才对。

ICE2000是把你的程序下到仿真芯片中,请注意,此时不需要你的芯片,你只提供接口,类似的工具有很多种实现方法,不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to yewuyi

多谢回复啊
看来ICD2就是所谓的rom仿真,而ICE2000是所谓的cpu仿真

对于‘如何分配MEMORY,这应该问你自己才对’的问题,我想问一下:
当自己的程序仿真完全正确,正式下载到mcu上时,是不是全部是写到rom里?成为固化程序?
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有点搞
多谢

网友B:
如果是ICD2就是把程序DOWN到ROM里面

当然,DEBUG模式下还会在你的程序上加入一段监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