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下,真的很急。

楼主(2007-01-12):
我不是搞单片机的,所以对下面这个DT是什么东西不太懂,麻烦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每台DT只能对一个PIC进行加载或覆写,故不会作为大量生产用。于研发人员完成软件开发后,再将该软件提供于制造单位用以大量生产?”
谢谢了先

Development Tool("DT")产品的功能及目的。
DT的主要目的是方便研发人员,将指令写入PIC,由于PIC本身并无功能性,必须由研发人员将PIC所要执行的任务以软件方式嵌入(Program and Code) PIC中。 DT仅用于功能软件的开发和除错(debug),并非用于大量生产,因每台DT只能对一个PIC进行加载或覆写,故不会作为大量生产用。于研发人员完成软件开发后,再将该软件提供于制造单位用以大量生产。
    由此可知,DT通常销售对象是企业客户,由研发单位而非生产单位使用。最终完成的PIC产品会被使用在最终产品而进入消费者市场。

楼主:
是不是应该是“一种”而不是“一个”?

是不是应该是“一种”而不是“一个”?

网友A(2013-09-21):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B:
DT指ICD2、ICD3、KIT之类的开发工具(仿真器),DT只能烧写一个芯片,是说一个DT一次只能连接1个芯片。MICROCHIP除了提供DT以外,还提供工业烧写器,其实MICROCHIP的工业烧写器(PM)一次还是只能装一个芯片上去,只不过可以脱机(下载要烧写的目标文件以后,脱离计算机操作),工人只需要换芯片夹装和按一下烧写器上的按钮就可以了。

其实如果量不大,DT是可以用来烧写产品程序的,很多小公司都在这么干。所以上面那段话你可以理解为卖PM的在忽悠你。PM所谓的“烧写深度”一直没有个官方的说法,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Flash烧写都是通过内建升压电路和内建时序完成的,与烧写工具根本无关,Microchip是骗子!

倒是DT的电源不过关,特别是倍能之类仿制出来的,漏电那叫一个凶啊,外带Microchip的ISP协议有漏洞,如果遇到DT电源接地不良,经常烧芯片、写坏校准字,楼主自己用变压器做一个隔离好的电源替代了就可以了,别听Microchip瞎忽悠。

网友B:
真正能一次烧多个芯片的,请楼主参考希尔特的批量编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T指ICD2、ICD3、KIT之类的开发工具(仿真器),DT只能烧写一个芯片,是说一个DT一次只能连接1个芯片。MICR ...

烧写深度,确实有这种说法,所谓烧写,就是在一些电子开关的控制极中注入电子或者空穴,这涉及到注入电子或者空穴的电压、时间是否足够,往往有些烧写器烧写过后发生程序丢失的问题,这有很多原因都是烧写深度引起,但是如果按照MCHP官方的编程手册来做的话是没问题的,前提条件是电源稳定、烧写信号无干扰,所以有些找刚毕业大学生出来做的烧写器往往由于PCB布线、电源设计问题而导致烧写深度不够或者错误率、不良率很高

网友D:
PM就是官方工具,呵呵,烧写深度本身就是官方说法。

PIC有高压编程和低压编程两种模式,高压编程时电压为9V左右,低压编程时在5V左右,LF系列的低压编程可能只需要3点几伏电压即可,低压编程时,电荷充满的时间要长,如果烧写时间不够,FLASH每个存储位中固定的电荷数量就不满,而FLASH空间中数据保持时间和其中固定的电荷数量密切相关,PIC数据手册中一般标称的典型值为40年,但如果充入的电荷数量不够,这个时间肯定要大打折扣。

查看FLASH存储数据的原理可以较为清晰的得知,每个FLASH保存位的电路保持电荷不被快速释放的能力和该电路漏电流以及温度都有关系,高温的时候,漏电流会加大,所固化的电荷被释放掉的时间就缩短了,如果该位置空间内电荷数量本身就不多,释放的时间肯定也就变短了,以前有一份SST的先进FLASH工艺的网络**就比较清晰的讲了这个问题,不知道还能不能BAIDU到了。

网友D:
MCHP的原厂资料虽然不排除偶尔出错,但还真没见过恶意忽悠人的,呵呵,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E:
T指ICD2、ICD3、KIT之类的开发工具(仿真器),DT只能烧写一个芯片,是说一个DT一次只能连接1个芯片。MICROCHIP除了提供DT以外,还提供工业烧写器,其实MICROCHIP的工业烧写器(PM)一次还是只能装一个芯片上去,只不过可以脱机(下载要烧写的目标文件以后,脱离计算机操作),工人只需要换芯片夹装和按一下烧写器上的按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