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c57ram的问题

楼主(2007-01-23):
我刚接触PIC,对于寄存器体(Bank)不是很理解,57的ram分为四个体,由fsr
的5,6位来选择,那是不是我每次用到不同体的寄存器时都要先设置fsr的5,6位,或者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比如在寄存器定义那里可以先把它们用不同的名称定义好,然后再程序里面直接拿来用,不用通过设置fsr的5,6位,对了用的是汇编,所以寄存器这里比较麻烦,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没有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