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NT7532液晶的问题

楼主(2007-01-23):
看这个驱动芯片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其具有闪烁功能,可以设定0.5s 1s闪烁间隔
我正确输入两字节的命令,可是没有反应,我怀疑是否还需要设置其他命令,或者需要硬件上的一些配合,找了好长时间也没看到哪里有介绍,希望用过这款液晶的朋友指导下,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2008-06-11):
NT7532驱动的液晶不显示

你好,我现在也在使用,可是液晶不显示,您能不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B(2008-08-13):
请教楼上和楼主

我现在也在调试这款液晶,貌似出现了问题。

初始化之后有反映,但是画面会慢慢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