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pwm分辨率,提高频率?

楼主(2007-02-04):
10位分辨率的pwm最高为频率20k,能否通过降低分辨率来提高频率呢?但是分辨率多少位单片机好像已经固定了,怎么降低分辨率呢?

网友A:
可以把SPI当作PWM,就是8bit了

我猜的,你可以试一下看行不行,当然只有1通道了,还要中断中写数据到SPI

网友B:
PWM的周期由谁控制?

请把这个弄清楚了,再谈如何提高的问题。

你这‘最高20K’不知道是从哪儿得到的?

网友C:
提高PWM 频率?

这个还需要提高?    我看你也真得看看资料!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网友D:
把PR2值设小

要看懂CCP模块的内部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