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上电复位 和 看门狗 的问题

楼主(2007-02-06):
1. 快速切断, 再合上电源的情况下, 重启后, 没有正常的上电复位, 而是从切断电源前的状态开始运行.
   如果切断, 合上电源之间有几秒间隔就可以正常复位.
   (不是电路的原因, 因为别人的片子没有这个问题)

2. 开始运行时总是出现看门狗复位, 所有循环都加了喂狗指令, 关闭看门狗倒没什么问题了,
    运行一段时间后, 或者用电吹风烘一下, 就能正常工作了,
    用的是12C508芯片没有中断, 能不能放弃"看门狗".

网友A:
放弃?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电路中大电解电容的在弄鬼,快速上下电,电解电容需要一段时间的放电。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程序有问题了。

12C508质量没问题,用的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