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PIC人气不如以前了

楼主(2007-02-06):
我现在面临单片机的选型的难题,因为以后很可能会固定一款用到底了,所以选择很慎重,PIC 的抗干扰性能在同类产品中是不是顶呱呱的啊?它有什么缺点啊

网友A:
只有用过了才知道缺点……

每个人感觉到的缺点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开始的时候感觉到比较别扭的就是BANK和PAGE了……

不过习惯就好……

网友B:
什么人气不如以前了?

论坛?还是PIC单片机?

网友C:
国产IC优质价廉(如中颖),PIC质优价高

网友A:
SINO还可以,但价格嘛,呵呵,4位MCU里面是比较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