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7-02-09):
我想请问以下。上拉电阻是如何将芯片输出端的电压拉高的,下拉电阻是如何将芯片的电平拉低的?可以给我一个详细的解释?谢谢!!!!!,还有就是芯片的输出脚的输出电流会随着后一级的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吗?谢谢!!!

网友A:
知道电阻的分压吗?

知道什么是三态吗?

基本上搞清楚这几个概念就可以明白。

网友B:
上拉或下拉电阻是给输入口一个确定电平

上拉或下拉电阻是给输入口一个确定电平,不是用于输出的,PIC的输出是推挽结构,不需要上拉或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