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IC16F877A工作电压要大于3.9V,为什么?

楼主(2007-02-09):
资料上说,PIC16F877A工作电压为2V到5.5V,可是我的片子最低只能工作在3.9V,低于该值就停振。请大侠们支招,说说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和振荡源相关

在较低电压情况下,振荡源频率高了不行,假如晶体频率高了,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停振现象。

例如:2.5V的情况下可能只能驱动32768HZ的晶体,你如果装的是4M晶体,那肯定就不能工作了。

在DATASHEET的电气参数里面一般都做了说明的,你好好看看DATASHEET把

网友B:
谁说的2V到5.5V

看数据手册要仔细看电参数。
VDD Supply Voltage
D001 16LF87XA 2.0 — 5.5 V All configurations
(DC to 10 MHz)
D001 16F87XA 4.0 — 5.5 V All configurations
D001A VBOR 5.5 V BOR enabled, FMAX = 14 MHz(7)

楼主:
谢谢提醒

谢谢各位的提醒!!!我明白了!以后会好好看资料的。

网友C(2007-03-16):
是你开启了低电复位配置位

网友D(2011-09-08):
五楼正解。

网友E:
有个电压和工作频率的图,肯定超过工作频率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