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如何学习:

楼主(2007-02-10):
小弟不懂单片机的,现有ALL-11烧录器+MPLAB+16F877A+ 一本教材(很多地方看不明)该如何学习。
谢!

网友A:
有一个DEMO板就好了,按照例程做试验体会深刻点。

网友B:
do+修改+do

楼主:
请问DEMO板自己做的可以吗?

或者有此什么专用型号,最好性价比能高一些.
TKS!

网友C:
用877A来学习很不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