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18F252程序能直接在PIC18F2520上运行吗?谢谢!

楼主(2007-02-27):
我看了下2520的引脚功能,好像包含了所有252的功能,只是部分引脚增加了功能,我现在需要把原先252的程序放到2520上运行.请问能直接运行吗?或者说因为增加了功能,所以原先的一些功能也要增加修改一些寄存器才可以避免和新功能冲突.请各位高手说一下关键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先谢谢各位!
2520的芯片还没到手,先问一下各位高手.

网友A:
关键要看控制字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冲突?

关键要看控制字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冲突?

网友B:
本人有一程序是直接拷过去的,未改一字

网友C:
B口增加了AD功能,设置一下ADCON控制器即可

网友D(2009-07-02):
以前试过可以的,现在又不行了?为何?

PIC18F252程序能直接在PIC18F2520上运行----以前试过可以的,现在又不行了?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