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LCD如何选单片机型号?

楼主(2007-02-28):
驱动128×64或更大的LCD,不带字库要自建,及显示图片。
存储一幅图片就是用1K的空间。
PIC16系列最大的存储空间是8K的(好像是),远不够用。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解决?
加外部ROM或换MCU?

网友A:
看显示啥图片?

图片可以压缩一下,字库只要用到的就可以.

网友B:
知道极品非车这个游戏吗?

画面很多,但程序不大,用小图片合成大图片可以节省空间

网友C:
外挂ROM,没更好的办法,反正现在FLASH满地都是。

管脚不够可以挂一片I2C的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