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警告和错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2-28):
程序编译时出这句警告:
register in operand not in bank0, eusure the bank bits are correct.

和call table查表出现这句错误:
call or jump not allowed at this address (must be in low half of page)

什么意思?

网友A:
抛砖~

1:操作数中的寄存器不在bank0,确保bank位设置正确。
第2句没遇到过,不知道怎么翻合适~~

网友B:
第2句的意思是

call或jump不允许在此地址(必须在每一页的低半页)
即它的入口地址只可以是每一页的低地址的半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