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编译错误

楼主(2007-03-01):
argument out of range.(XXXX not between 0 and 2047).
有几十个。怎么改?

网友A:
你程序的地址超出了可用的地址范围

只可以在0到2047之间

楼主:
怎么改?我用的是16F73,换哪款?

网友B:
16F76

网友C:
F73可以到4095

你是否使用的汇编?

如果是,请检查是哪个子程序发生跨页?

楼主:
很多子程序都使用了跨页啊!

每次跨页之前都有给PLATH赋值,这样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