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抗干扰...

楼主(2007-03-01):
我在做智能计数仪表时测试电火花抗干扰试验,电源端接入一只交流接触器。
现在发现当点动时,本机显示闪烁,偶而有复位,还有向下计数(正常的应该不动)。
请问大虾:应该主要在哪方面下功夫?
修改软件,重设软件陷井?
还是在硬件上多加几个高频滤波电容?

网友A:
如果硬件无原理性错误,那么重点在PCB布线上

当然,简单的软件抗干扰处理总是必须的。

网友B:
关于抗干扰一定要找到源头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较大!附件为一些技术资料可以参考参考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1104115856.rar

楼主:
谢谢

我试一下.
可能是PCB布线的问题

网友C:
用软件也可以解决的

网友D:
软件不是万能的.

有很多复位,干扰,用软件解决很烦,关键还是找出硬件的故障.一般是布线问题比较多.
还有可能,根本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E:
干扰问题硬件可以解决99%,剩下的1%用软件搞定。

电源上装个现成的滤波器试试。

楼主:
PCB图

上图.

楼主:
请老师指点...

请老师指点...

网友F:
?

喜欢这么多的地线?????

楼主:
我把变压器周围的地都断开

我把变压器周围的地都断开了.情况有所改善但还是有
该怎么办呢?

网友G:
在MCU靠近电源脚的地方加电容试试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