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闪存存数据和用EEPROM存数据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07-03-08):
PIC带自编程功能芯片时,用闪存存数据和用EEPROM存数据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写的时候没区别,擦除的时候有区别.

网友B:
EEPROM可以1个字节的擦除和1个字节的写

闪存就不行

网友C:
速度不一样

楼主:
寿命如何

用单片机内部分提供的自编程功能,来实现用内部闪存来存数据,是否使用的寿命很短?

网友D:
自编程FLASH按照1000次算,EEPROM按1/10百万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