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CD码转换问题

楼主(2007-03-10):
我有三个数码管要求显示999=03e7
我用八位机,怎么实现BCD转换,请赐教

网友A:
你可能刚学,以后多想想

用一个很笨的办法:
第一步:把16进制数减100(64H),如果差大于100,则百位加1,然后再减100,再加
       1,直到差小于100为止,加了几次100,百为就是几
第二步:把第一步剩下的差减10,方法同上
第三步:把第二步剩下的差做为个位值

OK

网友B:
做一除法程序,连续除以16,就可以了。

网友C:
许多书和资料上都有现成的BIN-BCD码转换.

不要求你看懂,拿来用即可.论坛里也有老贴可以搜索得到.

楼主:
RE:BCD问题

问题我已经解决,我现在可以对99999进行BC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