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2c508I/O口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07-03-10):
刚刚开始用PIC单片机,从DATESHEET上了解到PIC的IO口输入输出要用方向寄存器控制.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1.在设置输出后,能否读相应引脚.
2.某个IO口一会做输入,一会做输出,是不是每一次转换都要重新设置方向寄存器?

网友A:
I/O口

好像可以读,但是读的数据是不对的
输入与输出转换是每次都要重新设置方向寄存器的,而且要特别注意读操作,容易出错误

网友B:
答:

1:可以读,但读入的值为实际的电平值.
2: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