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c508a问题

楼主(2007-03-11):
TI, pi, gp, IO, GPIO
我用12C508A的PG0驱动LED闪动发光,
但没有输出,为什么呢????
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    <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us(uchar time)
     {
        do
          {
         time--;
        CLRWDT();
        }
        while (time>1);
     }

void delay_ms(uchar time)
     {
        do
          {
         delay_us(250);
        time--;
        }
        while (time>1);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TRIS=0x00;
    GPIO=0x00;
    while(1)
    {
    CLRWDT();
    for (i=0;i<6;i++)
        {
        GPIO=0x01;
        delay_ms(200);
        GPIO=0x00;
        delay_ms(100);
        }
    delay_ms(200);
    delay_ms(200);
    delay_ms(200);
    }
}

网友A:
LED有没有接对?

网友B:
亮的时间比不亮的时间短那么多,能看到亮了吗?

网友C:
能看到的

以前用MSP430时为了省电,指示LED是1mA每2秒亮10mS,都能清楚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