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C57存储器问题

楼主(2007-03-17):
PIC16C57的30H以后的寄存器都要对FSR操作,是不是说这些通用寄存器都只能用FSR间接寻址,还是只要对FSR位操作完后,就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只能通过FSR?

应该是转页的问题吧   都是可以直接寻址的呀

网友B:
你还搞不清楚BANK

问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