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n文件怎样转换成*.hex文件

楼主(2007-01-08):
请教*.bin文件怎样转换成*.hex文件,需要用到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A:
去找BIN2HEX软件

楼主:
我下了一个,但是DOS操作的,不会用

网友B:
远景单片机

楼主:
上了它的网站,找不到

能不能给个下载链接啊

网友C:
try again

1,下载superpro l+烧写器烧写软件,然后安装
2,选品牌及型号
3,装文件,注意用bin
4,www.heltek-cn.com

网友D:
远景单片机您好!请教:

我们在烧写MDT10P72时,遇见这样的问题:MDT的writer软件不支持pic16f72上对应的bin程序,我们采用了两种方法:

1 直接改后缀,bin->hex,烧录后发现某些IO口的逻辑反了(本应低电平动作,运行后却高电平动作);

2 找到一个bin和hex互换的小软件,将bin转换成hex后,文件容量从10KB->45KB(windows下的文件容量)。然后使用writer烧写,选择pic hex类型文件,打开这个转换好的hex文件后,系统提示“程序末地址超出芯片容量”,但是观察发现0x4ef~0x7ff的空间中全部被3FFF填充,点确定后强行烧录,OK后运行软件,并没有发现功能异常。

想请教您:2中所出现的提示,如何才能避免?是烧录软件的bug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