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c509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7-03-18):
用到GP0、GP1、GP2三个引脚,全部设置为输出,每秒用数据传送指令同时给它们写一次数据,GP0写入1,GP1写入0,GP2间隔1秒写入0和1,用软件仿真没有问题,但烧写后在板子上运行时,GP0输出的是0,GP1输出的是1,只有GP2输出是对的。我原来用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刚接触PIC的,实在弄不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否应用了位操作指令?

如果使用位操作指令那就需要注意硬件电路了,如果你的硬件电路设计不合格,那就会出现你现象不到的结果.

楼主:
试过了

一开始用了位操作指令,怀疑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后来该为movwf指令,还是不行。

网友B:
楼主方便把原理图和程序发上来吗?

以便查找原因?

网友C:
请大家看看我编的这个程序怎么执行不下去!

请大家看看我编的这个程序怎么执行不下去!PC指针到了0XB的时候就跳到了0,试了很多次都不行。本来做的是个在GP0口上一小灯的闪烁程序,可是不能跳转,改了以下。有人说是头文件不对!可是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还望赐教!谢谢!我用的是PIC12F509,开发环境是MPLAB IDE V7.10

以下是我的程序:

#DEFINE DELAY 0X11
#DEFINE OFF 0X02
indf equ 0
TMRO equ 1
PC equ 2
STATUS equ 3
FSR equ 4
GP equ 6
DATA1 equ 7
DATA2 equ 8
DATA3 EQU 9
 ORG 0X00
 GOTO MAIN
OFF:
 BCF GP,0
 RETLW 0
MAIN:
    BCF STATUS,5
 BCF FSR,5
 MOVLW 0X0E
 TRIS GP
 MOVLW 7
 OPTION
 MOVLW 0XFE
 ANDWF GP,1
 CLRWDT
 BSF GP,0
 GOTO DELAY
    BCF GP,0
 BTFSC GP,2
 GOTO OFF
 MOVLW 10
 MOVWF DATA3
 DECFSZ DATA3
 GOTO OFF
 END

网友B:
RE

引用 网友C: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5楼: 请大家看看我编的这个程序怎么执行不下去!

请大家看看我编的这个程序怎么执行不下去!PC指针到了0XB的时候就跳到了0,试了很多次都不行。本来做的是个在GP0口上一小灯的闪烁程序,可是不能跳转,改了以下。有人说是头文件不对!可是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还望赐教!谢谢!我用的是PIC12F509,开发环境是MPLAB IDE V7.10

以下是我的程序:

#DEFINE DELAY 0X11
#DEFINE OFF 0X02
indf equ 0
TMRO equ 1
PC equ 2
STATUS equ 3
FSR equ 4
GP equ 6
DATA1 equ 7
DATA2 equ 8
DATA3 EQU 9
ORG 0X00
GOTO MAIN
OFF:
BCF GP,0
RETLW 0          //你下面用GOTO OFF,那这句话该返回到哪里?
MAIN:
    BCF STATUS,5
BCF FSR,5
MOVLW 0X0E
TRIS GP
MOVLW 7
OPTION
MOVLW 0XFE
ANDWF GP,1
CLRWDT
BSF GP,0
GOTO DELAY     ;//这个GOTO后去哪里了?DELAY这个子程序在哪里?
    BCF GP,0
BTFSC GP,2
GOTO OFF
MOVLW 10
MOVWF DATA3
DECFSZ DATA3
GOTO OFF      //CALL OFF   GOTO  MAIN
END

楼主:
RE:4楼和5楼

re:4楼
以下是我的程序,硬件也很简单,使用内部复位、内部RC振荡。
        LIST  P=12C509
        #include <p12c509.inc>

msec             equ 10h
sec        equ 11h
min        equ 12h

        org   00h

start1
        btfss  STATUS,NOT_PD        ;检测是否上电复位
        goto   loop
        btfss  STATUS,NOT_TO
        goto   loop
int
        movlw  0x07                    ;上电复位,清07H~1FHRAM
        movwf  FSR
int0
        clrf   INDF
        incf   FSR,1
        movlw  0x1f
        subwf  FSR,0
        btfss  STATUS,C
        goto   int0

loop
        movlw  0x03        ;设置option
                  option
        clrf   TMR0        ;开始计时
loop0
        movlw  0xf9        ;250
        subwf  TMR0,0
        btfss  STATUS,C
        goto   loop0        ;不到4ms,等待

        movlw  0x03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option
        clrf   TMR0
        clrwdt

        incf   msec,1
        movlw  0xfa
        subwf  msec,0
        btfss  STATUS,C
        goto   loop0        ;不到1S(250个4ms)
        clrf   msec
        incf   sec,1        ;到1S,sec加1
        movlw  0x3c
        subwf  sec,0
        btfss  STATUS,C
        goto   pdout
        clrf   sec
        incf   min,1                ;够60S,min加1
pdout
        movlw  0x0f
        subwf  min,0
        btfss  STATUS,C
        goto   no_15min        ;不到15min
        movlw  0x0f        ;到15min,
        movwf  min

        clrw
        tris   6

        bsf    GPIO,1
        bcf    GPIO,2

        btfss  GPIO,0
        goto   zhi1
        bcf    GPIO,0
        goto   to_loop0
zhi1
        bsf    GPIO,0
        goto   to_loop0

no_15min
        clrw
        tris   6

        bcf    GPIO,1
        bsf    GPIO,2

        btfss  GPIO,0
        goto   zhi1_1
        bcf    GPIO,0
        goto   to_loop0
zhi1_1
        bsf    GPIO,0

to_loop0
        goto   loop0
        end

re5楼:

你说的现象我也遇到过,就是用软件仿真上面的程序时,在goto loop0处总是转到start1,后来把movlw  0x03        option改为movlw  0x83        option就没问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