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程序自动重启

楼主(2007-03-26):
如下,程序本应顺序运行到最后一句死循环的。实际运行是,运行到最后一句后,大概2秒左右,又从头开始执行。请各位高手帮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ORG     0000H
        GOTO    MAIN
        ORG     0004H
        GOTO    $
MAIN:   CLRF    T1CON
        CLRF    TMR1H
        CLRF    TMR1L
        CLRF    INTCON
        BCF     ADCON0,0     ;关AD

        BSF     STATUS, RP0  ;BANK1
        MOVLW   00H
        MOVWF   TRISA
        MOVLW   07H
        MOVWF   ADCON1       ;PA口都为数字IO
        CLRF    PIE1         ;禁止中断

        BCF     STATUS, RP0  ;BANK0
        MOVLW   00H
        MOVWF   PORTA
        CLRF    PIR1         ;清标志位
        MOVLW   30H
        MOVWF   T1CON        ;1:8预分频
        BSF     T1CON,TMR1ON ;开TIMER1
T1_WAIT:  BTFSS   PIR1, TMR1IF
        GOTO    T1_WAIT
        BSF     PORTA,0
        BCF     PIR1, TMR1IF ;清除溢出标志
        GOTO    $

网友A:
烧录程序时,需关掉看门狗。

楼主:
有可能是吧,我的烧录器无法设置配置字

我的烧录器是51仿真器附带的功能,无法设置配置字

网友A:
看一下877的DATASHEET

可在程序的开头加入类似语句,直接汇编即可。 __CONFIG _CP_OFF & _WDT_OFF & _XT_OSC

楼主:
__CONFIG

__CONFIG _CP_OFF & _WDT_OFF & _XT_OSC应该对应的有二进制代码吧,那么二/十六进制代码是什么?

网友B:
CONFIG字在特殊的存储空间.

可看一下数据手册.具体在HEX文件的什么地方我也没注意过.

网友C:
一般在2007这个地址上是CONFIG

网友D:
俺有两年没玩过P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