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18 v3.0与mpalb 7.22,编译出错?

楼主(2007-04-03):
出错信息: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C:Program FilesMicrochipprojectsmain.o".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CC18inmcc18.exe" -p=18F452 "main.c" -fo="main.o" -Ou- -Ot- -Ob- -Op- -Or- -Od- -Opa-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CC18inmplink.exe" /l"C:Program FilesMicrochipMCC18lib"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CC18lkr18c452.lkr" "C:Program FilesMicrochipprojectsmain.o" /o"first.cof" /M"first.map"
MPLINK 4.00, Linker
Copyright (c) 2005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processor types do not agree across all input files.
Errors    : 1

BUILD FAILED: Tue Apr 03 12:37:05 2007
可能原因:是不是因为版本不配,输出文件不对导致的,如何解决这个编译出错问题(看到一个帖子说7.22和c18 v3.0是兼容的),编程器选的是none,调试选的是mplab sim。

网友A:
可能配置有错误

楼主:
kk

赶问配置细节?

网友B:
可能使用了老版本C编译器编译出来的目标文件

解决办法,使用最新版本的C18,MPLAB,以及源代码,重新编译。

楼主:
kk

看了microchip的网页,
说7.22和mcc18 v3.0是兼容的,不用设置什么,

但是就是不行,mplab7.22和mcc18 v3.0都是从pic16.com上下载的。

昨天在家里全新安装也不行,但是picc的编译器可行

楼主:
kkk

问题搞定。
mplab7.22和mcc18 3.0时可以正常工作的

1 按照步骤装好软件
2 进入project-》slect language toolsuite 设置为mcc18 ,且设置好各个exe文件到mcc18目录下
3 建立一个工程,project-》bulid options-》project后,进入general选项,把下面的h lib 和lkr默认目录设置到mcc18目录下的相应文件架子,
前提时元器件要选对,  编译就可以成功。(也可以把project需要的文件从mcc18下拷贝到工程中就不用设置了)

可以参考 microchip 论坛里的帖子或者faq。

picc编译器的设置就简单多了。

楼主:
mcc30

mplab7.22应该配套什么版本的mcc30正常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