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D转换的算法

楼主(2007-04-03):
(无正文)

楼主:
PIC单片机A/D转换的算法

假设模拟采样电压为2V,单片机的电源为5V,经转换后16进制数为多少?请大虾赐教.

网友A:
应该回去读书.

你参考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参考电压和AD位数也不说,怎么高告诉你?

高速你一个通用的办法吧:n=(Vin/Vref)*(2N-1)
说明:n为转换结果
      Vin为输入电压
      Vref为参考电压
      2N为2的N次方,N为AD位数

网友C:
我对A/D转换也不是很了解

怎么去判断小数点位数呢

网友D:
小數點位的判斷

如果要判斷小數點的位數,你可以將你算出來的值*10;
然後再顯示的時候在固定一個小數點就行啦!~

网友E:
算法啊

一个AD转换也叫算法啊.....

网友C:
回4楼

那个计算公式好像不对吧
我知道:Vin=(Vref/(2N-1))*n
    说明:n为转换结果
          Vin为输入电压
          Vref为参考电压
          2N为2的N次方,N为AD位数

网友F(2007-06-11):
都一样

9楼和4楼的公示转化一下不就一样了么?

网友G:
9楼的数学不过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