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版主;大哥们帮忙呀谢谢

楼主(2007-04-09):
大哥们用过I/O直接驱动LCD段码的吗?3位显示,共计10个脚,COM;4个;SEG:6个。1/3偏压 4MUX驱动的/请问大哥们如何驱动呀?小第一点也没有头绪呀,22号系统调试必须完成,可我到现在还没有弄动呢?请大家门帮帮忙把

网友A:
在HOLTEK网站上有应用介绍……

你自己去查一下了……

网友B:
I/O直接驱动LCD段码是可以的

如果驱动也自己做,太复杂了
找PIC16F917吧,只要把数据往RAM中一放,OK

网友A:
兰天白云用过917的LCD驱动吗?

呵呵,917的LCD驱动口怎么感觉做的怪怪的?

开屏的时候很麻烦……

网友C:
我刚做好一个,呵呵

4COM,5SEG的,I/O口直接驱动的,1/2偏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