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ALL_11烧过12F509吗?程序都调试好了,但烧不了,汗。

楼主(2007-04-10):
我用的编译集成环境是:  MPLAB,最后生成的是HEX文件。我把生成的HEX烧到麦肯的10P53上,结果证明都调试通了。但我烧到12F509(用合洛的LL_11),就是不运行。
   我想可能是烧写时选择HEX文件格式不对,我试了好多个(ALL_11烧录软件里有好几种),但还是不行。
   我想问问有人用ALL_11烧过12F509吗?具体怎么烧的能否告诉我?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郁闷!

网友A:
X

河络的没用烧过PIC,自己做一个ID2吧,

网友B:
估计不是烧写器问题,是你的程序问题

启动地址(3ff?)处用了什么指令?

楼主:
这与程序有关吗?

“启动地址(3ff?)处用了什么指令?“

这于这有关系吗?
那到底用啥指令?

网友B:
你这是求助吗?怎么反问起我来了?

继续汗几天吧。

网友C:
河洛的有支持这颗片子吗?

网友B:
告诉你吧

请看pic12xxx说明书下面两段:
Note 1: Address 0000h becomes the
effective reset vector. Location
01FFh (PIC12C508) or location
03FFh (PIC12C509) contains the
MOVLW XX INTRC oscillator
calibration value.

Location 01FFh (PIC12C508) or
location 03FFh (PIC12C509) contains the internal
clock oscillator calibration value. This value should
never be overwritten.

    在509复位地址3ff处,出厂时那里装了一条指令MOVLW XX,用于修正内部rc振荡器频率,该指令不允许覆盖。程序复位时自动执行该指令,随即循环跳至地址000,在000处你应该放一条指令movwf osccal 把修正值xx装入修正寄存器,然后执行goto main(你的主程序开始地址)。
    在3ff处你什么都不要写,否则烧好之后就不运行。与烧写器无关。

网友D:
7楼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