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4013 UART 问题很郁闷,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07-04-17):
我写了个简单的UART 和PC的RS232通信的程序,现在问题是PC给MCU发数据接收是正常的,可是MCU就是不能给PC发数据,用串口调试精灵,看不到结果!请大家帮帮我,我搞了几天了,没有搞定!

#include "p30f4013.h"
#define FCY 14745600
_FOSC(CSW_FSCM_OFF & XT_PLL8);//use a external crystal ,the instruction cycle =1/(FOSC*PLL/4)
_FWDT(WDT_OFF);
_FBORPOR(PBOR_OFF & MCLR_EN);//disable power off pretect,enable MCLR
_FGS(CODE_PROT_OFF);//disable code pretect

void ini232(void);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U1RXInterrupt(void); /*Declare 232 interrupt ISRs*/

unsigned char rxdata;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232();                 /* Call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232 Interrupts */
for(i=32;i!=0;i--);
while(1)
    {
    U1TXREG=0x66;
    while(U1STAbits.TRMT==0);
    IFS0bits.U1TXIF=0;
    }
}

void ini232(void)
{

        TRISFbits.TRISF2    =1;
        TRISFbits.TRISF3    =0;

        U1BRG    =95;        //9600 baud rate

        IPC2bits.U1RXIP=7;
        IEC0bits.U1TXIE=0;
        IEC0bits.U1RXIE=1;

        U1MODE    =0x8020;

        U1STAbits.UTXEN    =1;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U1RXInterrupt(void)
{
IFS0bits.U1RXIF = 0;
rxdata=(char)U1RXREG;

}

网友A:
:

while(1)
    {
    U1TXREG=0x66;
    while(IFS0bits.U1TXIF=0);
    IFS0bits.U1TXIF=0;
    }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是PCB问题!

PCB上的DB9的12345被我反过来,成了54321了!
结果只有pin3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