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IC12F675的I/O不能检测到输入?

楼主(2007-04-24):
  本人用PIC12F675与PIC12C508写的C语言程序,I/O无输入控制信号,而输出控制信号是完全正常的!
  请大家提示一下,原因?

网友A:
设置不正确

好好检查一下程序中I/O口的设置,由其是如果你有I/O状态切换的时候。

网友B:
注意引脚上的比较器和ADC的复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