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仿真器新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楼主(2007-05-21):
小虾我最近自己做了个PIC的在线仿真器(只有USB接口),但是一个新问题来了.在LENOVO的笔计本上能连上,但在IBM的笔计本上连接不上,老是提示"WINDOWS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提示,要不在IBM上连上了,在MPLAB IDE中的去使用时,选择ICD2时,又不能使用,"提示端口无法打开,连不上ICD2".请问大虾们这是什么问题,请指教一下小弟.谢谢!!!!

楼主:
指教一下呀

请大虾们指教一下小弟呀,小弟现在急着是围着锅转呀,谢谢,不甚感激

楼主:
发现问题

现在我己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了,就是USB线不合符标准,但是我在市场上买不到合符标准的USB线,我要的USB线的线路阻抗为0.4欧左右.请大虾们帮帮忙.不甚感激.

网友A:
没有搞过不知道如何处理

但USB线你可以直接用MICROCHIP的ICD2上的线试

网友B:
市面的USB线缆很差

   办公室一台激光打印机,总是时好时坏,我猛然想起电缆问题,把我的电缆与之交换,ICD 2 100%不做事,打印机即刻正常。--不要小看了这条线。

网友C:
我用的USB线,在打印机上还工作,在ICD2上就不行.

究其原因,ICD2需要USB提供电源,而打印机不要.
500mA的电流都会把USB线烧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拆开线看,里面每根线都是只有一根很细的铜丝,你说晕不晕?5V的电,到ICD上面只有4.8V......

网友D:
没有这么牛的线吧?这样的线能折吗?

没有这么牛的线吧?这样的线能折吗?

网友C:
牛不牛,你自己买一根看看.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哪天不用电线我才服.

楼主:
难题呀

小虾我最近是买了一大堆的USB线只有一条可以用,并且阻抗还在0.43左右.但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产生了,其它不能用的有些USB线在我的LENOVO上能够正常的连接并使用ICD2来进行仿真调试,但是在IBM的笔记本上就是不能用.是不是计算机的USB接口驱动能力的差别呢.这些问题又做如何解释呢?请大虾们帮帮手,谢谢!

楼主:
测试过

用MICROCHIP公司原配的USB线的阻抗是0.4的.但是这种线在市场上好像是买不到呀,有没有哪位大虾给个提示,谢谢!

USB线不是有规定的吗?为什么这些厂家不按规定做事呢,搞得我们这些消费者摸不着头脑,是不是这些线之类的东西可以不按规定做呀.

楼主:
已解决

我已经买到了能用的USB线了,爽死了

楼主:
救援

有需要救援的PIC单片机的发烧友们,而现在还在为PIC单片机的调试仿真工具发难的朋友。请在这留言,我会给大家帮助的

网友E:
我也想自己做一个,

 能不能把原理图EMAIl给我,

 saixiya8019@126.com

网友F:
anjylau,俺想玩PIC但是PICMAT那个仿真器太贵了

你能共享一下资料吗?还有俺也发现USB延长线存在差异现象:1.看起来很好的线(外观较粗,外层透明,能看到屏蔽网,一端带磁环),但是插到俺的电脑,再插上USB2.0读卡器,却不能用,MP4能用。2.看起来不好的线(除了不具备上面的优点还便宜一点),USB2.0读卡器能用,但是MP4不能用

楼主:
需要什么资料?

14楼,你想需要共享什么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