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抗干扰能力强仅仅是因为他原始的RISC结构吗?

楼主(2007-05-30):
有位工程师选器件时要求指令长度必须统一,不然抗干扰性不好
只能选PIC了.

网友A:
那绝对是超级忽悠的笑话……

网友B:
单一的指令长度是抗干扰的一个方面.

君不见很多兼容PIC的,抗干扰性能超级烂.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只是单字节指令,编程的时候,容易捕捉到程序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