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DSPIC--C30的朋友请进,请问里面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啊!

楼主(2007-05-30):
MPLAB C30 Built-in Functions
Description: Issues the tblwth.w instruction to write a word to Flash or EEDATA
memory. You must set up the TBLPAG to point to the appropriate page.
To do this, you may make use of __builtin_tbloffset() and
__builtin_tblpage().
Please refer to the data sheet or “dsPIC30F Family Reference Manual”
(DS70046) for complete details regarding reading and writing program
Prototype: void __builtin_tblwth(unsigned int offset
unsigned int data);
offset desired memory offset
data data to be written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这个函数!如何使用请指教啊!

网友A:
可以不予理会

   这个是读写eeprom或flash时用到的,其实可以不用他。
如果想看怎么用,可以看30f系列的中文手册,里面关于eeprom的章节有这个函数的代码。

楼主:
谢谢你,自己搞定了!字读写E2的时候一定要用的好象

前提是利用现成的函数!当然如果自己建立一个子程序可能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