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迫切想学PIC的同学求助

楼主(2007-06-04):
pic, pi, ic
     我是一个在学的学生~我很想学习PIC但不知道应该从那里开始!我想问问要首先学会什么东西才能算得上是PIC的初学者

网友A:
找一找?

准备:先买一个ICD2,用作烧写,调试的工具.
再弄几个入门的芯片,或者市场上的开发板,把板上的LED用PIC点亮,就算入门了.

网友B:
PIC入门很简单了

现在大把大把的中文资料,找本看看,动手做个小实验就可以开始起步了……

网友C:
建议开始不要准备太多东西

简易的烧写器一个(去pic16.com选或自制),芯片选个有串口的,外围就来最简单的LED
花费可以控制在100RMB以内,先写个让LED闪的程序,然后把串口跟PC的通讯搞通
应该就算入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