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75的这个AD口怎么总是坏(图纸)

楼主(2007-06-11):
频繁上电时,有时出现CPU第7脚(AD口)故障,放大电路检测交流电机的电流,正常时输出半正弦波到CPU的AD口,故障时,此AD口波形是一频率极高的频带(是CPU的AD口输出的),但单片机的其他功能如按键等都正常..
程序中AD口的使用:关闭比较器,设置AD口为输入功能,开AD模块.
为什么接放大电路的AD口常出现故障?我估计是上电时烧了AD口.但今天试验了2500多次上电也没出现这中故障.
我想在5V输出处接一单向TVS,在AD口处接一103电容.
你帮我分析一下.
(因空间小,只能用阻容降压,并非省成本,现为安全而采取的措施的成本比用变压器高得多,所以不要讨论阻容降压,帮忙解决现在的问题)

网友A:
应该加103

网友B:
电源本身很危险.

直接用电容降压是不可取的,应当将电容和一个1K左右电阻串联,另外整流后还需要限流电阻与稳压管串联.
过零检测的电路过于复杂,这样的电路测交流电周期极不对称.这方面MCP早几年就有例子,可参考.
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我想你上述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二位版主.

本来有一电阻与电容串连的,但空间太小就去掉了.明天我再加上然后做重复上电寿命试验.
现在改进的措施:
1.放大电路进AD处接一103胆电容;
2.整流输出处接一P6KE6V8A(6.8V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
3.阻容降压的电容串接一电阻(想接200欧/0.25W),这点再请教版主,我感觉接1K上电电压上升速度是否太慢,容易造成单片机复位不可靠,我现在已经用上电延时复位功能(不用该功能有复位不可靠现象).
4.整流滤波后接一小电感,抑制高频干扰.
5.整个产品除电源输入线、输出到电机线、按键线共六根线外,其余部分先用绝缘膜包住,然后全部灌封到环氧树脂中,我感觉应该安全的,发表你的宝贵意见。

楼主(2007-07-25):
再问XIEYUANBIN版主,

你说的过零检测电路,在哪里还有?我没找到.我想参考一下.

网友B:
使用12C508的调光台灯及其过零检测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40171a.pdf这个文件包括所有原理图,源程序.是PIC单片机的极典型应用.

网友C(2011-03-13):
楼上的不错。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