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毒

楼主(2007-06-13):
小虾我准备采用MICROCHIP的单片机并采用该公司以太网的接口芯片来做,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担心,就是这种以太网上Internet的网络,会不会像计算机一样中毒。请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A:
re

除非你的单片机能跑WINNT的系统。再不然有人开发一种专门破坏单片机的病毒。

网友B:
能够在PIC上运行的病毒指令序列是个新课题

有兴趣的先论证一下可行性吧

楼主:
时间不足

昨天小虾我去参加MICROCHIP的研讨会的时候准备问的,可是后来时间不够了,提问的人太多了,不过有没有单片机爱好者去研究过这个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非常好

按我的概念.

如果有bootload,pic又可以自己编程.那样的话就可以修改用户程序.

理论可以.但黑客要破就很难了.

因为pic的系统和pc系统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
pc基本构架一致,用同样的操作系统,所以可以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所以,有很多机会可以破.

而pic,哈哈,千差万别.又很少有操作系统,所以几乎不可能了哦.

楼主:
有没有可能

大虾们,你们说有没有可能黑客来做这个无聊的事情呢?

网友D:
有趣的话题

  如果是使用了RTOS,那么在Bootload时可能不费力就加一个任务,或者在哪一个Hook里伸出黑手;如果是前后台的设计方案,在分析出连续使用nop的地方是不是很容易插队一个函数调用?

网友E:
根本没有可能

病毒传染的前提是有进入体内(单片机内存)的途径,单片机没有这种途径

网友F: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楼主:
yeah

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单片机友们,以后搞以太网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病毒哟.

网友G:
如果你的单片机不是运行操作系统,就没有可能。

唯一可能就是你的程序有BUG,有没有病毒,满足条件你的系统都会有问题。
单片机系统一般用以单一应用。自己写的解释程序,写道的都是要用到的,不用的你不会写,病毒作者怎么会想到。
看看病毒概念的定义。

楼主:
可以偿试

其实我们可以偿试一下,是否可能,要是可能的话,那我们这群PIC单片机爱好者们岂不是要出一个单片机专用杀毒软件。请问有没有哪位大虾试过呢?

网友D:
不一定一定要有操作系统的才行

  我看很多人或者很多时候都需要加入nop,而nop在pic里正好是0xff,要是被一个Hook挂上去绝对会出事的。一点也不难,只要分析一下hex代码就很容易搞定。

网友H:
NOP的机器码是0XFF吗?

好象不是把!?

网友I:
有个概念:中毒的前提是软件存在重大BUG。

楼主:
极有可能

现在MICROCHIP的16位的很多都支持远程编程吗?我想这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问。

网友J:
想中毒都难

如果你的程序能中毒,我得拜你为师了。
不用担心,大胆用吧。等你了解PIC之后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是吧

等我把这个项目做完后,一定要来研究下这个问题

网友K:
能中毒的前提

程序有IAP功能,攻击方掌握要攻击的对象的二进制代码.对于单片机而言,以太网和串口区别并不大.你担心过串口染毒吗?

楼主:
以前没有想过

我以前的项目中都没有上个外网,所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最近想搞个以太网才想到这个问题。我想有个想到这个问题,应该就有人去实现这个问题,所以有点胆小了

网友B:
基于PIC的网络应用

基于PIC的网络应用大面积普及后制作该平台上的病毒才具备一定实际意义,否则怎样传播?

楼主:
跑系统

PIC的16位系列的单片机能跑WIN操作系统吗?有没有谁做过

网友C:
晕,win操作系统.不知道能不能精简到怎么小.

网友L:
如果传输的数据能进入ROM,或者RAM,则有可能

网友M:
要么是你太厉害了 要么是黑客太厉害了!

网友N:
问问黑客就明白了

我如果是黑客,一定不会去攻击单片机,毫无意义.

网友O:
杞人忧天 哈哈哈哈

网友P:
其实只要能用软件改软件就一定能中毒,呵呵

网友C:
microchip搞个全网络扫描

留个后门,发生战争的时候,就让microchip的片子死掉.那才安逸.

网友Q:
有意思,单片机中毒??

你的程序是你自己写的,别人吃饱了没事情干啊~!

楼主:
一样的道理

请问WIN系统有人搞病毒来破坏正常使用,我想这个单片机应该也有这方面的漏洞吧

网友R:
支持网上更新的就可以, 当然最关键需要内鬼.

网友S:
把烧写文件 HEX 在电脑里把它破坏 呵呵

网友T(2007-08-24):
现在还没有这么厉害的程序,以后或者有

网友U:
现在的单片机估计在你伸腿瞪眼之前是不会中毒的

至于以后那就不知道了。再说了,除非你设计的单片机系统运用到美国的五角大楼或军事基地了,否则谁费力开发攻击你的病毒?没一点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