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ICD2中C语句不能付值啊?

楼主(2007-06-21):
CD, ic, AI, pi, pic
各位高手,我用的是dspic30f6011A,编译用的是 MPLAB IDE  V7.6   PICC30,版本是V2—05,

就是非常简单的语句:

//****************************/
    #include<p30f6011.h>

//---------------------------------------------

static unsigned char xs_data;

//---------------------------------------
int  main(void);
//----------------------------------------/
//**********************************************************/
int  main(void)
{
        xs_data=0x01;
loop:
        xs_data=xs_data+1;
        goto loop;
}
在模拟器下没有问题,在ICD2调试下也没有错误提示,但是xs_data的值却不能改变,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写成这个样子

"XS_DATA++"不就OK了吗?为何要写这么复杂呢

网友B: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