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关于可控硅导通问题

楼主(2007-06-29):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交流电机控制,但焊了4个电路(用万用板焊接)却只有一个能用,其它都是刚上电电机就转,不受单片机的控制,而那片正常的电路却正常。

将正常的与不正常的板子在可控硅与单片机之间加一个三极管,修改程序后,正常的板子仍正常,不正常的板子电机仍不受控(上电就转)。

在不加可控硅时,用示波器看过零与单片机输出,波形正常。

同样的电路,为何别人的都正常,而偶的只有一个正常呢???

有什么办法可以禁止可控硅自己导通呢????

网友A:
电路不对

单片机的地跟可控硅必须有联系,

楼主:

电路的+5V与火线是同一条线,跟可控硅的火线L是一起的.

网友B:
接错了,可控硅在垂直方向翻转180度

网友C:
是否用BSF,BCF控制可控硅导通?

这种电路不能用BSF,BCF控制.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原来是偶可控硅的1、2两脚接反了,让各位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