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RA端口当作输入引脚时的问题?

楼主(2007-06-29):
如下图所示:
    1:信号A=1,RA1=0;
    2:信号A直接与VCC短路,RA1=1;
    3:悬空状态,RA1=1;
不明白的信号A=1的时候,而RA1=0?为什么RA1不是1哪,不和信号A一致?请大家指点!
补充说明:已设置为输入端口,且为数字端口;

网友A:
注意电平的电压是否足够?

某些端口是施密特触发输入,端口电压需高过4/5电源电压.如果是5V的电源电压,必须高于4V端口才能读到1

网友B:
你难道只了解0和1吗?

没有电压数值的概念?

信号和VCC直接短路?你就不怕冒烟?

你的信号是怎么出来的?

楼主:
谢谢了

电压我已经测量,是4.75v。信号和VCC直接短路,就是把单片机烧了。
以后不敢了

网友C:
PIC单片机

端口置为输入口后,要给端口置1.打开I/O电路端口.
BSF    TRISA,1
BANKSEL PORTA
BSF    PORTA,1

网友D:
愚荐一下

把R1去掉,R2换成4K7或者10K。这不就是相当于B口打开弱上拉么?
5楼的哪有那么费劲啊~~每次读还要打开I/O电路端口,累死了,读脉冲是单片机自己发的,你只要读就行了。
就算按你的说法,也应该给端口置0啊,才能打开D触发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