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ic2023 关于pwm过流自动递减占空比的方法

楼主(2007-07-19):
我将FCLCONx.CLMODE置1,过流信号从比较器1进入,CLDAT=0这时就没有输出了
但是FCLCONx.CLMODE置0,LEBCONx.LEB设定到最大,过流信号来,没有任何变化
我不能理解LEB的值是否是在过流时来递减占空比的,如果减,要是过流信号持续存在的话,是否就以LEB中的设定值为当量来在每一个周期中依次递减,但是减到什么为停止呢?到0吗?还是有个最小宽度限制。
不知道怎么配置过流下的占空比自动递减和对LEBCONx的理解不太清楚请各位大侠不舍赐教,谢谢:)

网友A:
:

LEB为前沿消隐,用于防止噪声扰动对系统影响以及误动作,所以在设置的这段时间内,出现的失效/限流信号都不予动作。

网友B:
哎呀呀,乖乖龙可多,大侠一席话真是让我茅塞顿开啊,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