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HT PICC16上面定位RAM到ACCESS区?

楼主(2007-07-20):
如何在HT PICC16上面定位RAM到ACCESS区?
为了指令空间和时间的考虑。
谢谢。

网友A:
ACCESS区是什么区?

变量的绝对定位可以这样:
char  data1  @0x20;

这样定位在PICC是有很多弊端的,所以不建议绝对定位变量

楼主:
ACCESS区,大片子(比如16F877)的0X70-0X7F区

ACCESS区,大片子(比如16F877)的0X70-0X7F区,寻址这些RAM不需要切换BANK。
同时提醒楼上的,这样绝对位置定义,会导致此变量和其他变量公用同一物理RAM地址。

网友A:
我已经在上面说了有很多弊端的啦……

所以不建议如此用……

那个快速存取区,中断入口时的入栈都需要用到的,一般需要做保留……

你那什么‘为了指令空间和时间的考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非要快的话,可以提高OSC的频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