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73的RAM易变

楼主(2007-07-29):
16F73在4.3V供电,内部RAM易发生改变,导致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请问版主,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恐怕最大的可能还是你自己的程序改写RAM了把……

网友B:
应该是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程序!

 会出现情况,除非是非常强的干扰.......

网友D:
不会吧~只有在没电的时候才会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