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我想仿pic16f716

楼主(2007-08-27):
用什么仿真器可以仿啊,还有哪里可以申请到,或买到

网友A:
仿真器!!

楼主呀!

我刚刚给你发了信息呀,仿真器有

你要的这个型号芯片也长期供应。如有需求,请联系
刘先生:0755-82956662

PIC18F2220-I/SO
PIC18F2320-I/SO
PIC18F2420-I/SO
PIC18F2480-I/SO
PIC18F2480-I/SP
PIC18F2520-I/SO
PIC18F252-I/SO
PIC18F252-I/SP
PIC18F4320-I/SO
PIC18F4520-I/P
PIC18F4520-I/PT
PIC18F452-I/PT
PIC18F4580-I/P
PIC18F4585-I/PT
PIC18F4620-I/P
PIC18F6490-I/PT
PIC18F65J10-I/PT
PIC18F8585-I/PT
PIC18F96J60-I/PT
PIC18LF252-I/SO
PIC18LF4620-I/P
PIC18LF6420-I/P
PIC18LF6490-I/PT
PIC18LF6520-I/PT
PIC24FJ32GA002-I/SS
TC4420EPA
TC4427AEOA

网友B:
大哥啊,仿真器太不值了吧?

不如用ICD2烧了看.我从来不用仿真器哦.

楼主:
好的,那我也这样子弄了

我也烧了看吧

楼主:
向xieyuanbi请教

如果我想直接烧的话,我应该接哪五根线,vcc,vdd,vpp还有哪两根啊

网友B:
PGD,PGC

数据手册上有的.

网友C:
记得一般就是VCC,GND,RST,PB6,PB7

楼主:
还有个716的问题想请教

就是我想在掉电的情况下把时间**,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得加两个晶振,一个32.768k一个4M是不是,请各位帮忙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