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我有个问题请教,请入内。

楼主(2007-09-02):
我用PIC16F877A的PORTE端口,连接了两块74HC165,串起来可使用。。。。
我的程序不能正常读到165的数据,单改用PORTD口得三个脚后,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PORTE端口我得初始化为:
TRISE0=1;//数据
TRISE1=0;//时钟
TRISE2=0;//锁存

不明白怎么回事。。。莫非PORTE有什么特殊得配置,不能正常使用IO功能???????????

网友A:
请自己查一下PORTE是否有复用功能

请自己查一下PORTE是否有复用功能,例如ADC

网友B:
是不是设成了并行从动口(TRISE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