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f系列无法运行问题!

楼主(2007-09-10):
24FJ32GA004的程序下载后,系统上电无法运行,

硬件用的内部2.5V调节器, MCLR脚接10K电阻上拉,配置位设置内部FRCDIV, WDT关.

上述同样设置,接上ICD 2 仿真状态下可正常运行.

请问是否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是否仍然在DEBUG模式下?

如果使用C,那么必须将DEBUG模式去掉重新编译一次。

楼主:
是C

是C模式,已使用了RELEASE 模式,还是不行!

网友B:
Re

下载安装最新版本的MPLAB和C30,MPLAB7.60在某些保留位的初始化上有问题,可能会导致楼主的现象。

楼主:
问题解决

是的,问题解决,我换了MPLAB IDE V7.62版本就好了,不明白MCP为什么还把V7.60放在网上!